数字电路采集

楼主:
数字电路采集用傅里叶变化是怎么采集的,傅里叶变化只能采集正弦波信号吗。能不能采集直流信号,关于傅里叶的数字采集一点都不懂啊,有没有大神介绍一下啊,很着急啊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是傅立叶变换,非傅立叶变化。傅立叶变换是指满足一定条件(狄里赫利条件)的周期信号可以展开成傅立叶级数,而傅立叶级数是简单的三角函数表达。也就是说,一个满足条件的复杂周期信号可以经由傅立叶变换用一系列正弦或余弦这样的最简单的信号来表达,这样就可以大大简化对复杂信号的分析。
直流能不能做傅立叶变换?当然能,但这么做毫无意义,因为直流在数学上的表达就是一个常数,其傅立叶变换的结果还是原常数,根本没有变化。

网友:
补充:正弦信号同样无须做傅立叶变换,因为变换结果依然不变。傅立叶变换是用来分析非正弦/余弦信号的,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信号都是非正弦/余弦信号,如果扣除“理想情况”,那所有信号都不是正弦/余弦信号。

网友:
土地是以它的肥沃和收获而被估价的;才能也是土地,不过它生产的不是粮食,而是真理。如果只能滋生瞑想和幻想的话,即使再大的才能也只是砂地或盐池,那上面连小草也长不出来的。 —— 别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