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和else已经搭配了,还产生锁存器

楼主:
我这段代码,if 和else 已经搭配了,为什么还是会产生锁存器,当我把绿框那个数改为全是f的时候就没有锁存器产生(其他警告我知道怎么改,就是这锁存器问题不知怎么改)

网友:
module exe(
        clk    ,
        rst_n  ,
        CFword ,
        data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1:0] CFword;

output [31:0]  data;
reg [31:0]data;

reg  [31:0] Fword;
//频率步进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word <= 32'b0;
     end
     else
          Fword <= Fword + 21'h10000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ata <= 32'b0;
     end
          else
                        data <= Fword;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代码

网友:
Fword <= Fword + 21'h100000;后面的加数使用的是21bit,看是不是位宽的原因?

网友A:
现在知道原因了,是因为后边的20位一直是零,是定值,编译器才会警告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改这程序了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的这个代码是不是会修改,如果后面几位一直不变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0,然后让变化的相加,然后拼接上0,但是这样的话,代码就不能随意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知道原因了,是因为后边的20位一直是零,是定值,编译器才会警告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改这程序了

加常数,和累加1没有区别;你吧21‘10000直接用1048576替换试试;这样默认好像就是32bit

网友:
直接Fword <= Fword + 32'h100000;

网友:
直接Fword <= Fword + 32'h100000;
因为你的Fword是32位的,你的直接Fword <= Fword + 21'h100000;相当于低21位是D触发器,而[31:22]位没有赋值,所以Fword[31:22]被识别成了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