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无法复位,复位引脚一直为 低

楼主:
PIC32MX664  采用harmony 生成的代码框架,里面增加了 IO控制灯闪烁函数,

现在的情况是,用PICkit3工具 仿真调试的时候,程序可以执行,下载完成后,单片机无法启动,经测量 其复位引脚一直是低电平。目前硬件只焊接的是最小系统,采用内部8M晶振。 是否在代码生成的过程中配置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A:
复位引脚外部上拉电阻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引脚外部上拉电阻太大?

1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