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FPC柔性电路板断路开路

楼主:
  当我们遇到FPC软板有开路/断路的问题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显微镜下检查有无线路断裂的问题,线路大多可以透过光学的仪器看得出来,不过工作中到是碰到过多次案例,在显微镜底下无法检查出线路断裂的问题,可是用三用电表直接量测金手指的地方却是可以量测到开路,或是接触时好时坏的情形。

  其实,也不用对这样的结果大惊小怪,因为FPC之所以称为「软板」,就因为其柔软可以弯折,而这也是FPC的优点与缺点,缺点也是其可以弯折,因为可能导致铜箔线路断裂。

  铜箔虽然柔软,但一再的重复弯折或是往复来回运动或撞击,还是极有可能导致其发生断裂的情形,如果是肉眼可以看到的断裂都算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观察断裂的位置,大致上就可以知道断裂的原因,进而可以采取对策。

  比较难的是从最末端的金手指可以量测到开/断路,却怎么也找不到铜箔断裂的位置,找不到位置,就难以确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断裂,通常会采取分段排除法。

网友:
大神大神

网友:
对于软平电缆FPC估计除了这招“三用电表直接量测金手指,,,”其他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