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受热变形,怎么恢复?

楼主:
先反映一个问题:论坛发帖有一个功能可以直接粘贴图片,我是刚开始用时时好时坏,现在直接不行了。@okhxyyo 搜狗浏览器

电池的问题两个:
1、这是一个带电池的手机壳,手机淘汰了,所以之前一直装在塑料袋里放在窗台,窗子向阳,半年后拿出来发现电池变形了,中间明显鼓起来了。现在手机是装不进去了,怎么让电池恢复原样?

2、笔记本电池一直拔出未用3年,这两天装上使用发现充不进去电了。充了20min电脑还是显示0%,电池废了?电池长期不用时是否要周期性的充电?
6.9更新
通过量笔记本电池发现电压10.8V正常,

插入电池充电,和之前一样,电量一直显示0%

求相关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当年刚买笔记本差点和楼主一样,把电池拔出来了,美其名曰“保护电池”

网友:
不可能恢复的

网友:
主要锂电池是时间长不用肚胀引起,,,
长时间不用时内部化学物质发生了变化,导致内部有空气膨胀鼓包,钢壳的锂离子不会变形。铝壳的锂离子会因为气体而变形

网友:
包括库房,锂电池长时间不用的保存方法,要间隔半年以内,充电半饱或到80%的电量,再存放

网友:
电池长期不用时是否要周期性的充电?
如果是想规范大批量保存电池,可参看GB/T18287-2000 《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

网友:
鼓包的电池已经报废,无法修复。锂电池储存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半充(40%左右),因为锂电池具有自放电效应,锂电池长期过放会报废,故必须定期充电。但充电不要充满,充满状态下的自放电不利于电池寿命。如果是设备中锂电池长期不用也要同样处理,但要考虑设备的静态功耗,充电维护周期可能会因此缩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刚买笔记本差点和楼主一样,把电池拔出来了,美其名曰“保护电池”

那么说我的笔记本电池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