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G网络的DTU使用4G卡的问题

楼主:
公司有一台设备的DTU,2G的,现在使用4G的移动电话卡可以正常上传数据,但换成4G的物联网卡却无法上传数据。物联网卡已开通2G服务。是不是还要在DTU设置里修改APN接入点?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咨询设备商,你那里买的DTU就问他们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咨询设备商,你那里买的DTU就问他们效率更高

DTU厂家说4G的物联网卡可以在2G的DTU里使用不用设置接入点,检测办法是把物联网卡装在手机里,调到2G网络模式看能否上网。我试了,2G、3G、4G都不能上网。又和移动公司联系他们说卡的业务已开通,可以上网,现在把我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