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单片机、DSP、ARM都是啥关系,各有啥优势?

楼主:
这几个里面,现在最热的就是FPGA和ARM了。但是另外两个也还活着。

筒子们能说说,这几个各自的优势领域都是什么吗?各自特长是什么。

网友A:
这算是讨论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讨论的帖子?

网友B:
隔行如隔山 每个都有各自的领域吧

===================================

网友:
一句话说不清,那还是不说了吧。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行如隔山 每个都有各自的领域吧

柱子兄给我们讲讲量子通信吧!

网友:
一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广告,进来才知道是高员外发的。这吸引套路,

网友:
抢位!

合作方式:1.卖IP core   2.订制图像处理板  3.卖H.264原码
QQ:14797921(同微信)

网友:
赌神不就是高进吗

网友:
ARM属于单片机的一个子集吧

网友: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主要用于构成复杂逻辑电路,当然也能用来模拟MPU、MCU、DSP等,因为这些器件也是复杂逻辑电路,但是不是值得则是另外一回事。
MCU:微控制器,俗称“单片机”,但这个叫法属于“商业称呼”,在技术领域应尽量避免使用。MCU适用于事件控制,因内部集成有MPU,故而也具有性能不等的计算能力。
MPU:微处理器,专职计算,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部件。在系统内,往往被称为CPU,但单列时应称为MPU/微处理器。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擅长高速浮点运算,为此结构上有针对性优化,但依然算是一种特殊的MPU。DSP在集成适当外设后,也具有不俗的事件处理能力,往往在某些需要高速浮点运算的场合用于替代MCU。
GPU:图像处理器,针对图像显示、渲染运算等优化的特殊MPU,具有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但用途比较单一。近年来,基于GPU的通用运算技术发展很快。
ARM:这是一种基于RISC技术的MPU体系架构,就像x86、MIPS等也同样是MPU的架构一样。ARM MPU主要面向移动应用而开发,所以具有单位功耗性能较高的特点,加上又采用IP授权模式,市场占有量上升很快。在通用运算平台(包括机架、台式和移动)方面,目前已是增量第一、保有量第二的MPU架构。在嵌入式应用领域,ARM的增速也同样是第一。在实际应用中,ARM往往以MCU或SoC的形式出现,极罕见有作为MPU单体出现的情况,虽然技术上完全没有障碍。

网友C:
说的算是比较全了吧,可帖子还要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算是比较全了吧,可帖子还要审核……

谢谢!
别看这些东西,对老鸟们来说,都不是回事——这还要问?
对于新人,还真不一定知道呢。

网友:
编辑了一下,还要审核……

网友:
围观一下,我就不发表了

网友:
我就说一句:我都用过!

网友:
C2000的DSP主要用于数字电源以及电机

网友:
我只用过单片机和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