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怎样清除上一次显示的数字 ?

楼主:
我显示时间小时,分钟,秒,但会覆盖
在这个函数
GUI_DispDecAt(hour,100,180,2);
之前应该有个清除的函数,是哪一个呢?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100,180,110,18);// 建立存储设备
GUI_MEMDEV_Select(hMem2); //  激活存储设备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18B_ASCII);
GUI_DispDecAt(hour,100,180,2);
GUI_DispDecAt(minute,120,180,2);
GUI_DispDecAt(second,140,180,2);

网友:
还是自己搞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用背景色重写一次。如果背景是图片,那只能局部重画了。如果你用的CPU比较高级,有图层的话,分背景和前景,用前景色重写一次前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