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大功率电流走线如何处理?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直流电压200V/4kW的小型逆变器,交流输出线电压有效值110V,功率板打算采用4层板设计,由于之前没有设计过这种“大”功率的PCB,直流电流有20A,在论坛上搜了下,没有找到相关的参考和讨论,特此,来论坛发帖咨询一下经验丰富的各位,这种电压、功率级别的PCB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安排比较合理,我现在想着把三相交流输出放在top层,地在bottom层,中间两层走直流电压正负极,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另外20A的电流对通孔、焊盘等有什么要求?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需要铺铜的位置再加铺锡,线宽和间距要足够,提高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需要铺铜的位置再加铺锡,线宽和间距要足够,提高安全性

你好,我打算将三相交流输出放在top层或者bottom层,开窗后铺锡,直流正负放在中间两层上,这两层覆铜厚度怎么考虑,,如果两层板的话,top层交流功率,bottom层直流功率,这样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
距离整够,中间挖空,挖槽,插个绝缘片,完毕。

网友:
线宽,加锡自己考虑

网友B:
PCB走线宽度、电流关系计算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走线宽度、电流关系计算工具

多谢,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顶底两层的厚度镀锡一定加厚的,四层板大电流,其实不是太好走的,因为要防止板子变形的问题,同时要考虑PCB散热

网友D:
以前有讨论2层板的这方面的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功率管流大电流在PCB上走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这个工具不错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讨论2层板的这方面的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功率管流大电流在PCB上走线的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走线宽度、电流关系计算工具

我这WIN7能打开WIN10打不开,是需要什么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