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duino-8266】Blinker APP控制Wifiduino

楼主:
决定在EE发帖了,因为那边论坛体验也不是很好

使用Button_WiFi,通过手机端控制LED开关,同时输出程序运行时间了

同时手机DEBUG调试窗口输入信息,arduino串口输出

支持自定义控件,用户可以APP上添加按钮、文字、开关、滑动条、RGB控制条和摇杆

注意程序里设置的变量的值要和APP里面用到的数据键名相同
程序如下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UTTON_1                "ButtonKey"
#define TAP_EXAMPLE

#include <Blinker.h>

char ssid[] = "<Your WiFi network SSID or name>";
char pswd[] = "<Your WiFi network WPA password or WEP ke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Blinker.begin(ssid, pswd);
    Blinker.wInit(BUTTON_1, W_BUTTON);
}

void loop()
{
    Blinker.run();

    if (Blinker.available()) {
        BLINKER_LOG2("Blinker.readString(): ", Blinker.readString());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BlinkerTime);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if defined(TAP_EXAMPLE)
    if (Blinker.button(BUTTON_1))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 simple tap
#else
    if (Blinker.button(BUTTON_1))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long press
#endif
}

订单号: 13164435302013333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anhuas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if (Blinker.button(BUTTON_1))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通过判断button的状态,这里的BUTTON_1是="ButtonKey",是APP按钮控件的数据键名
真就让板载LED灯点亮,否则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