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源IC

楼主:
什么开关电源IC能做到48V转12V 输出电流在2A,根据负载变化相应的改变电流输出,求各位大神伸出手给小弟一个建议,谢谢了。
另外最好附带IC的datasheet,以及应用原理图,和价格等信息,总之越详细越好,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电源是应用在驱动器上的,要做一个多轴驱动方案。

网友:
TI官网上搜一下吧 有大把的IC可以做到

比如TPS54260   输入最高60V,电流2.5A等等。。。

网友A:
到TI官网,用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输人输出参数填写,和一些简单的要求,方案就出来了
至少可以找找各种方案的对比,附带IC的datasheet,以及应用原理图,和价格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I官网,用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输人输出参数填写,和一些简单的要求,方案就出来了
至少可以找找各种 ...

网友:
根据输出负载变化电流相应跟着变化?

网友:
你加我一下,2355558465,

网友:
TI ,LM5176可以,TI官网设计工具webench可以生成参考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