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元锂电池的自放电率是多少 ?

楼主:
公司拟开发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要求 电池的续航能力为1年(1年内的时间都由电池供电,不能充电)。
如果电池的年自放电率按15%计算的话,就可以用1年;如果大于15%的话,就用不了1年。
在网上查电池的自放电率,说法不一,看的糊里糊涂。
因此,来论坛发帖求助 专业大神 指点!

非常谢谢!

网友:
要求使用时间为1年不充电,不一定非要考虑自放电问题
说电池的自放电,是指电池在未使用状态下,电池容量自然损失电量。锂离子电池自放电导致容量损失分两种情况:一是可逆容量损失;二是不可逆容量的损失。
可逆容量是指损失的容量能在充电时恢复,而不可逆损失则相反

网友:
应该是锂电池的剩余容量估算,,,
也不是预测剩余的循环使用寿命的事
类似植入式医疗设备电池,比如心脏起搏器等,心脏起搏器现在用的是锂碘电池,能用好多年,用完就换

网友A:
电池行业一般把电池保持时间长短说为荷电保持能力,可以验证电池充完电后存储时间
具体是让锂电池按规定的方式充电,在常温的条件下,好像20℃正负5℃,将电池开路搁置28d,再以一定电流进行放电至终止电压,其放电时间应放电时间应不低于多少时间,,,,

网友B:
是一年一充?还是产品本身就只用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行业一般把电池保持时间长短说为荷电保持能力,可以验证电池充完电后存储时间
具体是让锂电池按规定的 ...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年一充?还是产品本身就只用一年?

是一年一充!

谢谢大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年一充!

谢谢大神 !

微电流放到没电,恐怕充不进去的钙率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电流放到没电,恐怕充不进去的钙率会很大。

平时,是stop mode,每隔15分钟启动一次;
启动后(工作时间约为5秒),电流为30mA(如果LCD点亮的话,电流为330mA).

应该不算 微电流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