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这是一个25脚的芯片,不知是什么,有谁接触过吗?

网友:
你把它摆过来看看

网友A:
图片中看到的是接触散热器的芯片底面,翻起来才是印有文字的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看到的是接触散热器的芯片底面,翻起来才是印有文字的正面。

刚查到,TB6560AHQ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