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仿真的问题

楼主:
如图,传递函数是s,那I(R1)=sV(1)吧?取s=w*j,那I(R1)=w*j*V(1),这里V(1)的值是1,那对应I(R1)的值不就应该是w的值吗?但是图上找的点并不是这样,当w取500,I(R1)是3000多一点,请问有明白原因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当w取500,I(R1)是3000多一点”

图中横轴单位明明是Hz。
频率乘以2pai,是角频率。500乘以2再乘以3.1416,是314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w取500,I(R1)是3000多一点”

图中横轴单位明明是Hz。
频率乘以2pai,是角频率。500乘以2再乘以3 ...

啊!了解了,没注意单位了,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