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后无法执行LCD的显示

楼主:
求助,在进行试验的时候,理想的情况是MSP430上的P1.3按下后清空扩展板上LCD显示,并且显示666或者59,但是,在实际的测试中,出现按键后,只出现延迟,延迟语句之前的都没有实现。具体的中断语句在后面的附录二,求大佬告知,是我的程序错了还是怎么了?
附录一
a在之前的主程序中设置为小于5和大于5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附录二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anduan(void)
       {
           int h;
           for (h=1;h<=6;h++)
           LCD_DisplayDigit(LCD_DIGIT_CLEAR,h);
           __delay_cycles(1000);
           if(a<5)
           {
                LCD_DisplayDigit(6,3);
                LCD_DisplayDigit(6,4);
                LCD_DisplayDigit(6,5);
                P1IFG=0;
           }
           else
           {
                LCD_DisplayDigit(5,3);
                LCD_DisplayDigit(9,4);
                P1IFG=0;
           }
           __delay_cycles(1100000);
       }

网友A:
忘了发板子的型号:MSP430G2553开发板和口袋实验平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发板子的型号:MSP430G2553开发板和口袋实验平台

中断里面不要用延迟,要快速处理任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面不要用延迟,要快速处理任务

这两个延迟分别是为了消除抖动和保持显示来着,那应该怎么保持一段时间的显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延迟分别是为了消除抖动和保持显示来着,那应该怎么保持一段时间的显示呢?

显示放在主函数里面,中断设置标志来判断

网友C:
中断里设置一标志位,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位置位则调用LC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设置一标志位,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位置位则调用LCD显示。

大概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再一次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放在主函数里面,中断设置标志来判断

感谢您!

网友:
没有更新显存,就算你设置再多也不会变

网友:
尽量不要在中断中调用显示,因为可能在显示函数执行到一半时发生中断,此时中断中再次调用显示函数中断返回后就会出现bug,当然你可以在显示函数执行过程中关闭中断功能。但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场合不可行,而且中断处理要尽量缩短执行时间以减少对实时性的破坏,所以中断中最好不要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