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中断原理

楼主:
pragma中断原理:

用TA1实现中断,TA1溢出中断实现LED闪烁,CCIFG中断实现PWM输出控制,有些函数直接拿来用,多余的部分懒得删除了,源代码如下(基于MSP430F149):

#include
#include "Config5MHz.h"

void Port_Init()
{
LED8SEL = 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此句可省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LED8PORT = 0xFF; //P2口初始设置为FF

DATASEL = 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此句可省
DATA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DATAPORT = 0xFF; //P4口初始设置为FF

CTRSEL = 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此句可省
CTR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CTRPORT = 0xFF; //P6口初始设置为FF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P1DIR |= BIT4;
P1SEL |= BIT4; //SMCLK output,这时候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时钟信号 P1.4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5MHZ,SMCLK为5MHZ
do{
IFG1&=~OFIFG; //清楚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初始化Timer_A

void TIMERA_Init()
{
P1DIR |= 0x04; // P1.2 output

P1SEL |= 0x04; // P1.2 options select 输出PWM信号

P2DIR |= 0x01; // P2.0 output red_LED
TACTL |= TASSEL1 + TACLR + MC0 + TAIE; //TAIE溢出允许,从而控制LED闪烁

TACCR0 = 50000; //设置周期为6.25ms

TACCTL1 = OUTMOD_3 + CCIE; // CCR1 set/reset CCIE中断允许

TACCR1 = 25000; // CCR1 original PWM duty cycle 1/2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TIMERA_Init(); //设置TIMERA,P1.3输出PWM信号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_Init()

{
switch( TAIV )
{
case 2: TACCR1 -= 100; //向CCR1减小偏移量,占空比越来越大。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P2OUT ^= 0x01;
break;
} //执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