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电源和负载电容之间限流稳流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自己买了一个24V/15A的,开关电源,我的负载是一个电容,我只是给一个电容短时间大电流(10-14A之间充电3ms的样子)的充电,我需要这个充电电流越大越好,但是这个充电电流如果万一达到15A,这个开关电源内部是不是会产生过流保护,从而自己断电,所以我想在开关电源和这个电容之间加一个限流芯片或者设计一个限流电路,要求能承受24V电压,把电流稳在14A左右,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指导吗?谢谢大家,我在查资料看到了这几种限流电路,大家顺便看看,这几种可行吗?

网友A:
“这个充电电流如果万一达到15A,这个开关电源内部是不是会产生过流保护,从而自己断电”
对过流的保护动作,各厂家各型号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型号是关断,只能手动恢复;有些型号关断后隔一段时间会尝试重新启动;有些型号将降低输出电压从而限制电流。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过流保护,得看电源的说明书。一般带输出保护的电源不会到限断电,而是通过限流来实现保护。如果是这样的电源就不用加外电路了,但必须看说明书确认。
如果电源只有个保险丝,比如就是个15A的熔断保险,那就需要自己外加限流电路了。限流电路用晶体管搭比较方便,不过会造成电压下降,需要提高输入电压补偿。最简单的办法是外加一个辅助储能电容,后面再串一个自恢复保险,不过这个方法不够精确且要求电源准许一定过载。

网友:
搞两个电容,先给其中一个充电,可以时间长一点直到充满。然后用这个电容对另一个充电,瞬时电流可以很大,满足你越大越好的要求,只要那个充当开关的晶体管能够承受大电流就可以。

网友:
开关电源基本上都自带限流型过流保护,如以RCC为代表的自激式反激,UC384X为代表的它激式反激,均在开关管的发射极或源极串联取样电阻进行逐周期电流采样,任何一个开关周期的峰值电流均受限,由于变压器匝比固定,故限制了任一周期的峰值电流,也就限制了输出电流。以TL494为代表的半桥,则是用变压器进行比例驱动,输出电流过流,驱动电流也随之超标,检测驱动变压器电流可实现周期电流限流或平均电流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电流如果万一达到15A,这个开关电源内部是不是会产生过流保护,从而自己断电”
对过流的保护动作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