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引脚图

楼主:
pyboardCN V2开发板的引脚图

网友:
  • 除了C4/C5(X11/X12)和电源、GND外的引脚支持PWM功能。
  • B4/A13/A14/A15也是LED1-4的引脚
  •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A:
板子收到了,没排针排母 还有SPI Flash 驱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收到了,没排针排母 还有SPI Flash 驱动好了吗?

排针排母使用最常用2.54mm的就可以,Flash部分这几天会开始测试的。

网友B:
话说 这种图用啥软件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 这种图用啥软件做的啊

很多软件都可以做,我是用亿图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软件都可以做,我是用亿图做的。

哇!好看 一直不晓得这个图啥东西做的 看了一下亿图 比visio要漂亮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好看 一直不晓得这个图啥东西做的 看了一下亿图 比visio要漂亮很多啊

是的,做这种效果使用亿图是最棒的,用起来还简单

网友D:
电容怎么辨别正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怎么辨别正负啊???

无极性电容不分正负,钽电容有横线的是正极,电解电容有负号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