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大小电容的作用及位置

楼主:
5芯积分
目前在用一个TI的电源芯片,手册接线图上除了0.1uf,0.01uf这种常见的旁路电容,和10uf,47uf这种常见的滤波电容外,还有一些1uf,4.7uf的电容,手册只说了他们的作用,如降低敏感性等,但没说目的。

请问使用1uf,4.7uf的目的是什么?滤波吗?还是旁路或是其他

另外,手册上说把47uf的电容放的尽可能靠近元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请问各位大神怎么看?

手册截图:

网友:
电源芯片一般都是滤波,但当电容用于滤波时,并不能绝对地说多大容量的电容是滤除哪种频率的
一般讲,并联小电容0.1uf,常用的滤除交流高频杂波,减小干扰杂波。
大电容一般10uf,有时也有4.7uf的所谓的大容量对交流脉冲低频滤除掉,使之趋于平滑

网友A:
“手册上说把47uf的电容放的尽可能靠近元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把47uf的电容放的尽可能靠近元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不好意思,现在才想明白,那个是储能电容,确实应该放在电源元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