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8l05前面的电阻配置

楼主:
78l05输出电流最大为150mA,功耗0.75W,输入大于7v小于30v都可以,但是输入电压最好不要过大,以免稳压芯片功耗过大,稳压芯片散热会好很多  1.它有三个端口,静态电流4-6mA是不是空载电流,也就是接地的那一端口的电流值大小?(不太懂参数意义,新人一枚)
  2.我的是DC24v转为DC5v,稳压芯片前面是200欧姆功率为2w的电阻(芯片输入前面的旁路电容是有的,后面的滤波电容也有,就不赘述了,),我测量了电阻上电压为0.9v,稳压芯片上面电压差为15v左右,这样是不是不好,散热会不会过大,如果不好,又该如何配置稳压芯片78L05的前面的电阻阻值和功率大小,我听别人说是根据后面输出需要的电流来配置前面的电阻,但是不太会配

网友A:
是根据datasheet给的输入输出电压差与输出电流关系的图来配置么,再用24v减去输入电压,再除以输入电流得到阻值么?

网友B:
电阻上0.9V,LDO压差15V,输出5V,这样加起来总压差才20.9V啊,与输入的24V不符。如果200欧电阻上才0.9V的话,那么输入电流才4.5mA,这么小的电流,在LDO上产生的功耗才4.5x15V=67.5mW。然后可以根据LDO芯片的热阻参数来计算其结温来判断。估算没有问题,前提是你的工作电流真的才4.5mA?

网友:
“我听别人说是根据后面输出需要的电流来配置前面的电阻,但是不太会配”
欧姆定律总是会用的吧?

你需要该电阻降掉多少电压,此电压除以你的稳压器负载所需要的电流。

网友:
我自己有用excel做了一个计算工具,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热阻、允许结温、环境温度等参数,计算和选择一个适合的分压电阻值和功率。

网友:
这种线性稳压器输入串联电阻,仅仅是把耗散在稳压芯片上的功率转移到电阻上,总耗散功率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0.9V,LDO压差15V,输出5V,这样加起来总压差才20.9V啊,与输入的24V不符。如果200欧电阻上才0.9V的 ...

说错了,是23v左右,后来有前辈告诉我是根据极限值来配置,78l05输入8-9v左右,差不多是最大电流,加大输入电压会使电流减小,它是成反比存在的,总体上芯片上功率会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datasheet给的输入输出电压差与输出电流关系的图来配置么,再用24v减去输入电压,再除以输入电流得到 ...

芯片是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反比,但是配置是根据极限情况来配置,在适合的情况下减小前面相应的电阻,输入电压增大,电流减小,功率减小

网友:
78l05输入电压应该是7-18V,为嘛要用极限情况来配置呢
DC24v转DC5V,压差比较大,用线性的78L05,发热应该很大,空载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反比,但是配置是根据极限情况来配置,在适合的情况下减小前面相应的电阻 ...

在适合的情况下减小前面相应的电阻,输入电压增大,电流减小,功率减小

没有这么回事。
稳压芯片串联的电阻,其耗散功率等于该电阻两端电压乘以通过该电阻的电流。稳压芯片自身的耗散功率,等于稳压芯片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电压乘以输出端电流(再加上输入电压乘以静态电流,这部分通常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反比,但是配置是根据极限情况来配置,在适合的情况下减小前面相应的电阻 ...

稳压芯片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在稳压芯片正常工作范围内与稳压芯片输入电压基本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反比,但是配置是根据极限情况来配置,在适合的情况下减小前面相应的电阻 ...

线性稳压芯片串联电阻可以减小芯片自身功率耗散,正是因为串联电阻减小了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使得芯片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电压减小。
楼主好像还没有弄清楚这种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芯片压降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芯片串联电阻可以减小芯片自身功率耗散,正是因为串联电阻减小了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使得芯片输入 ...

确实我弄错了,昨天看了英文版的数据手册,最底下有个图误导了我,那个vi-vo与io的图上面显示成反比关系,但是那个是短路的,就是输出接地时的关系,还好这位论坛上的前辈指正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弄错了,昨天看了英文版的数据手册,最底下有个图误导了我,那个vi-vo与io的图上面显示成反比关系 ...

网友:
那个看错的图的截屏

网友:
你这个200欧姆电阻上的0.9V,是78L05的静态电流产生的吧?4.5mA的静态电流。你是不是空载测量的哦。要计算功耗是否适合,需要知道电路工作要求的最大电流。

网友:
按照我的计算表,如果负载电流最大为50mA,LDO静态工作电流为4.5mA,取分压电阻为300欧,那么LDO上的最大功耗为0.323W。如果用TO-92封装的话,元件周边环境温度不能超过60℃。

网友B:
如果取分压电阻为200欧,那么那么LDO上的最大功耗为0.473W。如果用TO-92封装的话,元件周边环境温度不能超过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取分压电阻为200欧,那么那么LDO上的最大功耗为0.473W。如果用TO-92封装的话,元件周边环境温度不能超 ...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事,才上来,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测完就算了,因为当时不太懂那个芯片,然后去求教别人,后来给忘了,按照前辈你的说法,好像是不对的,不过当时后面的单片机旁边按键没按下,LED都没亮,电流应该很小,这个是根据后面的电路来决定前面的么,是不是我按下了按键,LED亮了,芯片前面的电压就会改变呢?

网友:
现在东西也不在手上,回头去测下,感谢大佬抽空回答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