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pyboardCN V2的工作电流

楼主:
pyboardCN V2特别增加了一个有用的功能:电流测量。它可以方便的查看当前工作电流。方法是在板子下方8pin的插座上,测量 Vi 和 Vi‘ 之间的电压。

比如测量电压是20mv,代表现在的电流约20mA(实际要略小一些)。如果这时执行machine.sleep()指令,测量电压会降低到5mv,也就是电流小于5mA;如果执行machine.deepsleep()指令,电压会低于0.1mv。

网友:
这个功能很赞~

网友A:
电流测量,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电压即为电流?难道是加了1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量,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电压即为电流?难道是加了1欧电阻?

是增加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