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中,ini文件中的键值有英文逗号时,读取不出内容,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楼主:
源代码读取ini格式文件:
const QString A= file_name;
QSettings *actionCodeIni = new QSettings(A, QSettings::IniFormat);
actionCodeIni->setIniCodec(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
actionCodeIni->beginGroup("B");
tempKeyStr = actionCodeIni->value(QString::number(key)).toString();
actionCodeIni->endGroup();
经过上述代码调用,读取ini文件中key的键值是,如果key的键值内容包含了英文的逗号“,”时,
读取的tempKeyStr内容为空。
(1)修改为中文的逗号“,”时,可以正常读出内容;
(2)修改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格式时,读出的内容为空
(3)屏蔽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时,读出的内容为空
求助,这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ini文件是什么编码的,是UTF-8编码嘛?如果不是就不要用的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把这个语句改为QTextCodec::codecForLocal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ini文件是什么编码的,是UTF-8编码嘛?如果不是就不要用的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把这个 ...

修改成你说的也不行。情况是这样的,我屏蔽这一句,或者修改成其他格式,只要内容有英文的逗号在,读出的内容都是为空。

网友C:
自己外部直接操作ini文件,输完键值还偏偏带个符号,还怪起程序了。

这种情况程序给你个空值就很不错了,没让你崩溃就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改成你说的也不行。情况是这样的,我屏蔽这一句,或者修改成其他格式,只要内容有英文的逗号在,读出的 ...

细节的我不清楚,估计可能是非法字符。QT creater支持debug,你为什么不仿真打断点看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外部直接操作ini文件,输完键值还偏偏带个符号,还怪起程序了。

这种情况程序给你个空值就很不错了 ...

确实,我这边是直接外部写入键值。 你的意思是,外部写入时,带了因英文的逗号就会造成读取错误? 有没有官方一些的资料参考下哈,因为我试了带其他符号是可以被正确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的我不清楚,估计可能是非法字符。QT creater支持debug,你为什么不仿真打断点看下呢

谢谢建议,断点后,变量读取也是空,就是想知道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这边是直接外部写入键值。 你的意思是,外部写入时,带了因英文的逗号就会造成读取错误? 有没有 ...

不要再纠结了 知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