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N04测评】3.LPC8N04芯片浅析

楼主:
1、LPC8N04是基于NFC规范的,NFC规范有三种工作状态:
2、适应NFC规范,LPC8N04的逻辑框图适应了对应的功能;

更详细的逻辑框图显示了各个总线的连接和功能块的组成,需要注意的是低电压管理模块可以低至1.2V,同时还有2个内置的RC振荡时钟SFRO和TFRO。其中系统时钟SFRO为8MHz,可以经分频低至62.5kHz。Reset状态后的缺省时钟是500kHz,以利于省电。

对应的存储管理,对应的地址映射如下。总共的32kflash内存有30k可被用户使用。有8k的SRAM以及4k的EEPROM,EEPROM只有启动后可用,或者自动系统升级时可用。

3、对应于电源选择,安装以下逻辑执行,

LPC8N04有2个电源:外部电源和内置NFC/RFID滤波器。通过PSWBAT开关选择。
- 当外加电源电压VBAT大于1.72V的时候,VBAT和VNFC同时供电,优先选择VBAT电池供电;
- VBAT电压小于1.72V,同时检测到VNFC电压大于1.72V,则VNFC供电;
- VNFC和VBAT可以实时快速切换,如果一个电源失电则另一个迅速恢复内核供电。
    需要注意的是当VNFC供电时,最小需要一个100nF的电容并联在GPIO口,保证输出电平稳定。

4、NFC的模块按照以下逻辑图设计,

上图中的CMDIN, DATAOUT, Status Register (SR) and SRAM 均映像到NFC内核的用户内存空间,通过NFID 的读写命令,通过共享的内存空间通讯。通讯的格式可以是标准的NDEF或者原始的数据格式。

5、具体的能量采集方案,无电池供电方案,按照以下原理图进行设计

而需要使用显示屏时,就需要电池,按照以下逻辑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