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时间根本不存在,都是在同一个时刻

楼主:
人类生活在三维的空间里,而时间为四维空间。因此人类被时间控制了,就目前唯一一个衡量岁月的工具。也正是因为有了时间人类作息才会有了规律,不然会变得混乱无序。也正是因为有了时间,人类才会有许多短期计划去完成某件事情,在这个精准的数字刻录下,人类的人生价值得以提升了。

正是因为时间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然而某位物理学家却是这么说的,其实时间在地球上乃至宇宙中,时间并不是真实的,只不过人类用它来表述岁月流逝的一种手段罢了,当时言论一出,引起不少的科学界的热论,这与之前说法完全不同了,按照这种情况下,时间的确就是一个模糊不清潜在物质,时间的出现都是在同一个时刻,因此与前后顺序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按照这位物理学家来说,那么时间问题就要回归到平行宇宙的观点之中,因为在平行宇宙中,时间都是在宇宙空间内发生不一样的变化,而且相对平行宇宙就会有太多全方面的研究了,看似不同的宇宙中,其实存在不同事件组合而成的,而站在人类的角度,确实存在先后不同的历史之分,但是放到宇宙环境中,就会有另外离奇的现象存在了。选择不同的参考物,时间作用自然也不会相同的结果。
这样时间就不再与地球上的一样有个先后之分了,好比电影院放电影一样,全部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相当于电影的剪辑,但是对于人类有着难以想象后果,不过这些都是需要建立在宇宙环境下方可完成的,其他需要在不同维度中才能得以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只有平行维度下提升,由于人类的维度处于三维度空间里,更高的维度的东西,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因此需要科学家不断通过新科技进行探测,让我们与宇宙的环境差距缩减。

网友A:
“然而某位物理学家却是这么说的……”
谁?哪篇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而某位物理学家却是这么说的……”
谁?哪篇文章?

我转一篇量子方面的文章:美科学家发现量子世界中时间可能倒流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系列新的实验来研究粒子的量子力学性能。通过研究发现,在被观测前粒子并不处于固定的状态,然而观测行为迫使粒子的量子态发生改变,如果我们对粒子未来状态进行观测,那么就有可能改变其过去的量子态,换句话说一旦知道了未来发生的事件,我们就能够改变过去。传统观点认为,你过去经历的事件会对现在状态构成影响,也能改变你的未来,但量子世界却不是这样,粒子未来的状态却能够影响过去,这为时间旅行留下了伏笔。

负责本项研究的科学家为凯特•默奇教授,他设计了精巧的实验过程研究粒子未来的状态,并以此改变过去的量子态。凯特•默奇教授构思了一个微波光子回路装置,在微波光子送入装置内时,我们可以测量其量子态,此时这些光子的量子场会与回路相互作用,在光子离开回路后就可获得关于量子系统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微波光子前后的量子位处于两种叠加状态中,之后科学家对该系统进行测量,并评估可能的结果。

该实验结果说明在量子世界中的时钟与经典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时钟是向后退的,经典世界的时钟是向未来移动。如果我们将实验进行一些改进,对量子态的测量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未来和过去的信息,由此可以看出量子世界中的时间箭头可能有两个方向,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但在经典世界中时间箭头只能指向未来。科学家认为目前仍然不清楚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有许多粒子只向未来的时间方向移动,熵总是增加的,或许再过几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转一篇量子方面的文章:美科学家发现量子世界中时间可能倒流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 ...

“据国外媒体报道……”假定这个媒体所说是真实的。
“凯特•默奇教授构思了一个微波光子回路装置……”
“构思了”一个实验而已,根本没有做这个实验,怎么后面又说“该实验结果说明……”?

网友:
凯特•默奇这名字很假啊
有这样的拼法吗

网友:
矮油,居然还有人这么说,如果时间不存在,那么还坐高铁飞机干么????都象悟空飞来飞去得了。

网友:
文章、观点靠不靠谱,得看出处,谁说的、谁写的,在什么场合、什么刊物上,学术界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等等。这年头,披着科学的外衣实质却是胡说八道的野路地摊“文学”着实不少。而有些前沿的科学猜想经过记者的加工,立刻面目全非,也变得跟地摊文学一个水准,这种情况在中文传媒领域从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