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
請問各位高手
示波器可以比較兩個不同時間Trigger的圖型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先用CH1Trigger後再用CH2 Trigger另一個波型然後一起比較

謝謝

网友A: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两个通道同时显示的,,,
设置触发模式后同时捕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两个通道同时显示的,,,
设置触发模式后同时捕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觸發是可以同時比較
我想知道如果是兩個不同觸發的時間的波型是不是可以比較
謝謝你的回覆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觸發是可以同時比較
我想知道如果是兩個不同觸發的時間的波型是不是可以比較
謝謝你的回覆嘍

一般情况下,示波器只能捕捉一段波形。不能先存储一段,再捕捉一段。如果两个时间点可以在一次捕捉中都抓到,示波器存储深度足够大。还可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