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驱动DS2762读写操作C语言程序

楼主:
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驱动DS2762读写操作C语言程序,能够对按键或着其他信号响应,读出电流以及电压量,并进行相应处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B,C,D,E,F,G,H,I,J;//此处对io430x14x中的宏定义C进行了注释,需注意
#define IO_OUT P3DIR |= BIT0;
#define IO_INP P3DIR &= ~BIT0;
uint data;
/******************************************************************************
对读写时间进行规范化
初始调试采用standard=1的参数
// Pause for exactly 'tick' number of ticks = 0.25us
实际测的A延时14Us
B125US
******************************************************************************/
void SetSpeed(uint standard)
{
        // Adjust tick values depending on speed
        if (standard)
        {
                // Standard Speed
                A = 6 * 4 / 2;
                B = 64 * 4 / 2;
                C = 60 * 4 / 2;
                D = 10 * 4 / 2;
                E = 9 * 4 / 2;
                F = 55 * 4 / 2;
                G = 0 / 2;
                H = 480 * 4 / 2;
                I = 70 * 4 / 2;
                J = 410 * 4 / 2;
        }
        else
        {
                // Overdrive Speed
                A = 1.5 * 4;
                B = 7.5 * 4;
                C = 7.5 * 4;
                D = 2.5 * 4;
                E = 0.75 * 4;
                F = 7 * 4;
                G = 2.5 * 4;
                H = 70 * 4;
                I = 8.5 * 4;
                J = 40 * 4;
        }
}
/******************************************************************************
延时程序
注意,需要选用8M晶振,时钟周期125ns
******************************************************************************/
void tickDelay(uint tick) // Implementation is platform specific
{
  for(;tick>0;tick--);
}
/******************************************************************************
主机复位脉冲
当接收结果result为0时,表明从机应答
******************************************************************************/
uchar OWTouchReset(void)
{
        uchar result;
        IO_OUT;
        tickDelay(G);
        P30 = 0; // Drives DQ low
        tickDelay(H);
        P30 = 1; // Releases the bus
        tickDelay(I);
        IO_INP;
        result = P3IN & 0X01; // Sample for presence pulse from slave
        tickDelay(J); // Complete the reset sequence recovery
        return result; // Return sample presence pulse result
}
/******************************************************************************
像写DS2762写入一位
Send a 1-Wire write bit. Provide 10us recovery time.
******************************************************************************/
void OWWriteBit(uchar bit)
{
        if (bit)
        {
                // Write '1' bit
                P30 = 0; // Drives DQ low
                tickDelay(A);
                P30 = 1; // Releases the bus
                tickDelay(B); // Complete the time slot and 10us recovery
        }
        else
        {
                // Write '0' bit
                P30 = 0; // Drives DQ low
                tickDelay(C);
                P30 = 1; // Releases the bus
                tickDelay(D);
        }
}
/******************************************************************************
从DS2762读出一位
Read a bit from the 1-Wire bus and return it. Provide 10us recovery time.
******************************************************************************/
uchar OWReadBit(void)
{
        uchar result;

        P30 = 0; // Drives DQ low
        tickDelay(A);
        P30 = 1; // Releases the bus
        tickDelay(E);
        result = P3IN & 0X01; // Sample the bit value from the slave
        tickDelay(F); // Complete the time slot and 10us recovery

        return result;
}
/******************************************************************************
像写DS2762写入一个字节
Send a 1-Wire write . Provide 10us recovery time.
DS2762特性发送所有的命令和数据都是字节的低位在前,这与多数串行通信格式相反
******************************************************************************/
void OW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loop;

        // Loop to write each bit in the byte, LS-bit first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OWWriteBit(data & 0x01);

                // shift the data byte for the next bit
                data >>= 1;
        }
}
/******************************************************************************
从DS2762中读一个字节

******************************************************************************/
uchar OWReadByte(void)
{
        uchar loop, result=0;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 shift the result to get it ready for the next bit
                result >>= 1;

                // if result is one, then set MS bit
                if (OWReadBit())
                        result |= 0x80;
        }
        return result;
}
/******************************************************************************
发送字符函数
按照论文图时序进行的操作
目前不清楚连续读需要通过测试进行优化。
方案一:发出读命令 发出一个地址 读两次   应该是正确的
方案二:发出读命令 发出两个地址 读两次
******************************************************************************/
uint readvoltage(void)
{
         uchar j = 1;
         unsigned char volhigh,vollow;
         while(j)    //检查2762是否应答
         {
            j = OWTouchReset();
         }
OWWriteByte(0xcc); //
         OWWriteByte(0x69);
         OWWriteByte(0x0c);
         vollow = OWReadByte();
         volhigh = OWReadByte();
         return ((volhigh<<8)|(vollow)); //将两个字节进行合并
}
/******************************************************************************
时钟初始化
注意,需要选用8M晶振,时钟周期125ns
******************************************************************************/
void Init_clk(void)
{unsigned char i;
//时基模块的时钟设置
//单片机上电时,MCLK主时钟的源默认选择为DCO提供.F1系列DCO默认800KHZ.
//ACLK辅助时钟默认为XT1,XT1一般接32768HZ晶体.
//SMCLK子时钟默认为DCO,同样是800KHZ.
//XT2需要人为开启,并要检测其开启是否成功.
BCSCTL1 &= ~(XT2OFF + XTS);   //启动XT2高速时钟模块
BCSCTL2 |= SELM1;            //MCLK主时钟选XT2为时钟源.TX2输入不分频.
BCSCTL2 &= ~SELS;            //SMCLK选为DCO为时钟源.(参考)

//刚才开启了XT2,需要一定时间XT2才进入稳定状态.所以需要等待并检测稳定状态.
//通常采用do...for语法,这是TI推荐的程序写法
do
{
  IFG1 &=~OFIFG;              //清OSCFault 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其开启稳定
    ;
}
while((IFG1 & OFIFG) !=0);   //检查OSCFault标志位是否为0,若为0则表示XT2开启稳定.
                            //否则一直等下去...
}
/******************************************************************************
主函数
注意,需要选用8M晶振,时钟周期125ns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Init_clk();
  SetSpeed(1);
  while(1)
  {
    data = readvolt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