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sorRT 2 初探秘

楼主:
一、TensorRT基本概念
    TensorRT(GIE)是一个C++库,适用于Jetson TX1和Pascal架构显卡,支持fp16特性,也就是半精度运算。由于采取“精度换速度”的策略,在精度无明显下降的前提下,其对inference的加速明显,往往有1倍以上的性能提升。

二、TensorRT编程流程
    使用TensorRT主要有连个步骤:
         构建阶段:构建一个网络定义(network),执行优化,并生产推理引擎(inference engine)
         执行阶段:引擎运行推理任务(只需要输入/输出buffers),主要是通过 IExecutionContext::execute和 IExecutionContext::enqueue同步或异步执行推理
    目前支持的层(据说更新到TensorRT 2.1将支持自定义层,好消息哦):
         Convolution: 2D
         Activation: ReLu, tanh and sigmoid
         Pooling: max and average
         ElementWise: sum, product or max of two tensors
         LRN: cross-channel only
         Fully-connected: with or without bias
         SoftMax: cross-channel only
         Deconvolution
1.主要两个头文件、两个库:
    头文件目录:/usr/include/x86_64-linux-gnu/
        NvCaffeParser.h  NvInfer.h
    库目录:/usr/lib/x86_64-linux-gnu
        libnvcaffe_parser.so libnvinfer.so
    demo目录:/usr/src/gie_samples
    doc目录:/usr/share/doc/gie
2.软件主要流程(代码只列出主要部分):
    由于会用到cuda需要包含cuda_runtime_api.h
    以sampleMNIST为例:
    首先从main()开始:
        caffe model转gie model,创建序列化engine;
        读入需要处理的图像;
        用caffe parser解析均值文件(.binaryproto),与需要处理图像相减;
        反序列化gieModelStream到engine,创建引擎执行的环境(context )
        执行推理doInference(*context, data, prob, 1);//参数:环境,输入,输出,batch大小

    关键步骤1:Caffe model转成GIE model以便提供给cuda engine进行inference:
        void caffeToGIEModel(const std::string& deployFile, const std::string& modelFile, const std::vector& output, unsigned int maxBatchSize, std::ostream& gieModelStream)
        //创建builder
        IBuilder* builder = createInferBuilder(gLogger);
        //解析caffe model到network,然后输出
        INetworkDefinition* network = builder->createNetwork();
        ICaffeParser* parser = createCaffeParser();
        const IBlobNameToTensor* blobNameToTensor = parser->parse(deployFile,modelFile, *network,DataType::kFLOAT);
        //指定哪个tensors是输出
        for(auto& s : outputs)   //outputs是传入的string引用。包含需要输出的blob名字
             network->markOutput(*blobNameToTensor->find(s.c_str()));
        //创建engine(需要给builder传入最大batchsize和workspacesize),最后把network传入builder
        ICudaEngine* engine = builder->buildCudaEngine(*network)
        //最后销毁不需要的network,paser
         *->destory() ;
        //序列化engine,最后销毁engine、builder
         engine->serialize(gieModelStream);
      关键步骤2:对得到的Model的流反序列化到Cuda引擎,并创建用于执行推理的上下文环境context
          gieModelStream.seekg(0, gieModelStream.beg);
          IRuntime* runtime = createInferRuntime(gLogger);
          ICudaEngine* engine = runtime->deserializeCudaEngine(gieModelStream);
          IExecutionContext* context = engine->createExecutionContext();
      关键步骤3:推理void doInference(IExecutionContext& context, 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int batchSize)
          //从上下文环境获取引擎
          const ICudaEngine& engine = context.getEngine();
          //获得绑定索引数量,只有输出/输出,这值返回2
          assert(engine.getNbBindings() == 2)
          //通过输入输出tensors返回输入输出索引
           int inputIndex = engine.getBindingIndex(INPUT_BLOB_NAME),
                outputIndex = engine.getBindingIdex(OUTPUT_BLOB_NAME);
          //创建GPU buffers和stream。过程与malloc类似
          CHECK(cudaMalloc(&buffer[inputIndex], batchSize * INPUT_H * INPUT_W * sizeof(float)));
          CHECK(cudaMalloc(&buffer[inputIndex], batchSize * OUTPUT_H * OUTPUT_W * sizeof(float)));
           //创建流进程
           cudaStream_t stream;
           CHECK(cudaStreamCreate(&stream));
           //***DMA方式将input传入GPU,异步执行batch数据的运算,最后DMA回传output到CPU***
           CHECK(cudaMemcpyAsync(buffers[inputIndex]), input, batchSize*INPUT_H*INPUT_W*sizeof(float),cudaMemcpyHostToDevice, stream);
           context.enqueue(batchSize, buffers, stream, nullptr);
           CHECK(cudaMemcpyAsync(output, buffers[outputIndex], batchSize*OUTPUT_SIZE*sizeof(float), cudaMemcpyDeviceToHost, stream));
           cudaStreamSynchronize(stream);//同步
           //最后释放stream和buffers
           cudaStreamDestroy(stream);
           CHECK(cudaFree(buffers[inputIndex]));
           CHECK(cudaFree(buffers[output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