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们,我的这个DS12c887时钟芯片为什么秒数读出来是乱的

楼主:
大佬们,是这样的,我正在学习时钟芯片的使用,然后到这读取秒数时,读不出来,总是乱码,我感觉我的初始化,读秒没什么问题啊。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这是程序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  2018-6-12 THU";
uchar code table[]="    00:00:00";
sbit lcden=P1^2;
sbit lcdrs=P1^3;
sbit D1=P1^1;
sbit dscs=P1^7;
sbit dsas=P1^6;
sbit dsrw=P1^5;
sbit dsds=P1^4;
sbit dairq=P3^2;
uchar num;
int miao,fen,shi;
void init();
void disylay();
void set_time();
uchar read_ds(uchar add);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num=0;
        set_time();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ylay();
        }
}
void disylay()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2=add;
        dsas=0;
        dsrw=0;
        P2=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2=add;
        dsas=0;
        dsds=0;
        P2=0xff;
        ds_date=P2;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4,01);
write_ds(2,10);
//write_ds(0,10);

}

仿真效果图

仿真效果图

实拍图

实拍图

实拍图

实拍图

网友:
应该是没有转换吧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把bcd8421码转换为十进制

网友:
在仿真时都能正常显示,在实物那就不行了,是不是线松了这些原因

网友A:
大哥们,解决了 是时钟没有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们,解决了 是时钟没有初始化

我也初始化了,年、月、日显示不对。但时、分、秒时好的。你能把你的初始化给我看一眼么?

网友:
你好,我也想知道你的初始化什么样的。我现在做出来的效果是年月日快速闪烁,时分秒没反应,就星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