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PCB导入网表时没有封装怎么办

楼主:
cadence中PCB导入网表时没有封装怎么办?原理图里面有写元件封装名字,但是不知道还差什么步骤,PCB里面没有封装,我应该怎么做?大神指导
是不是source library 也要手动打上?

网友:
导入网表时需要添加封装库路径

网友:
《于博士Cadence视频教程》
花一周时间,搞定Cadence入门。

网友A:
博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

解决了,但没完全解决。我就是换了一个工程,在原来的旧工程上导入网表就好使了。但是新建的pcb工程不行。猜测可能是软件的bug,插件更新一下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