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光源在不开开关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会微微亮?

楼主:
LED灯在不开开关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亮?有没有比较好LED芯片推荐

网友A:
检查一下确保火线进开关,如果零线和火线连接没错, ,
就是开关的问题,开关绝缘电阻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确保火线进开关,如果零线和火线连接没错, ,
就是开关的问题,开关绝缘电阻太小

我家的灯曾经就因为火线零线接反了,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火线零线换一下,或者加个小小的电阻即可,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