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蓄电池充点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
2个12V蓄电池串联充电,充电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网友A:
单体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10.8V,充电最高电压14.8V
2节串接一般在21.6V-28.8V

网友:
当然与电池的容量也有关系
做蓄电池有关的产品,如是大批量的,请向电池厂家 索要用的型号的蓄电池技术规范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体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10.8V,充电最高电压14.8V
2节串接一般在21.6V-28.8V

用28V充电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理论上不能低于电池的终止充电电压和充电电路压降之和,工程上还得再留点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8V充电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28V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