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机环境下将外部存储器EMMC中的启动代码搬移到SOC内部的SRAM中执行????

楼主:
如题,搬移启动代码(BootLoader两段式或三段式)到SOC内部,不使用汇编语言,仅仅使用C语言将其实现,该裸机环境下如何执行搬移后的代码???

网友A:
以cortex-m系列单片机为例:
先进行代码复制,假定sram中代码的向量表位置为pkt->store_addr,用以下代码进行跳转

                        // jump to FIRMWARE_AREA_CODE_ADDR
                        uint32_t (*app_main)(void)=
                                (uint32_t(*)(void))(*(uint32_t *)(pkt->store_addr + 4));
                        uint32_t *sp = (uint32_t *)(pkt->store_addr);

                        __set_MSP(*sp);
                        app_main();

注意:代码本身就应以sram中的放置地址作为代码地址进行编译。如果放置地址与代码编译时指定的地址不同,一些指令会出错,如长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cortex-m系列单片机为例:
先进行代码复制,假定sram中代码的向量表位置为pkt->store_addr,用以下代码 ...

谢谢你的回复!!!采用指针加偏移的方式函数指针将指针跳转到搬移到SRAM的地址头运行,我想问一句
*SP = = (uint32_t *)(pkt->store_addr);
  __set_MSP(*sp);
是将堆栈指针指向放置到启动文件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