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V升压到8V解决方案,输出电流越大越稳定越好!!

楼主:
      太阳能电池供电输入,电压0.8V-3.5V之间波动很大,电流稳定性也很差,求各位大佬推荐一个方案升压输出比较稳定的8V给蓄电池充电。或者推荐一款芯片,某宝太杂了,理不清楚,手绘示意草图如下。

网友:
直流转直流,萌新求抱大佬大腿。

网友:
太阳电池板的模型是电流源并N个串联的PN结,输出电流与端电压呈指数规律,电压降一半电流小几百倍,偏离额定电压20%电流就降几十倍,那里来的大电流

网友A:
比较低的输入电压,DCDC的内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传统DC/DC的工作电压一般都在1.0V以上
再说最低0.8V升到8V
负载电流多大
有的时候不是想当然

网友B:
输入最低0.8V,很难办。
楼主能不能将几块太阳能电池串联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最低0.8V,很难办。
楼主能不能将几块太阳能电池串联起来?

每片太阳电池板的开路电压不超过0.65V,额定输出电压是每片0.5V,到了0.4V输出电流至少小10倍,凑不出0.8V大电流来,当然了,不排除楼主在额定输出时把端电压拉到每片0.8V,让功率打8折。(太阳电池板的短路电流仅比额定输出电流大10%,故正常的应用是工作在最大功率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片太阳电池板的开路电压不超过0.65V,额定输出电压是每片0.5V,到了0.4V输出电流至少小10倍,凑不出0.8 ...

是六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起来做,因为是实际应用,所以都是直接测试得出数据,0.8V是在室内模拟阴天环境下得到的数据,在阳光充裕的情况下电压在3.4-3.5V之间,电流没有合适的负载暂时没法测,只能根据理论来,根据现有的条件可以搭建一个合理的模组实现吗?(新手刚接触太阳能电池,不是做毕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最低0.8V,很难办。
楼主能不能将几块太阳能电池串联起来?

是六块串起来,因为输入端是太阳能电池板,所以考虑到阴天环境,太阳充足时3.4-3.5V左右,可以按照2V-4V之间输入考虑,有什么较为合理的模块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低的输入电压,DCDC的内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传统DC/DC的工作电压一般都在1.0V以上
再说最低0.8V升到 ...

那按照2V-4V输入来考虑,其余当作杂波滤掉,这样考虑,可行吗?

网友:
楼主的负载应该很小,
要找一个这样输入范围的升压到8V的芯片是有,但不一定适合太阳能板升压
可试用国产微源半导体的LP6212AB6F,具体资料向厂家索取
还有就TI 的宽低电压输入的TPS63070。 资料可以到官网找

网友:
感觉是一楼的图引发的误会,疑惑的部分是升压模块和稳压给锂电池充电,怎么高效率的转换,后面锂电池给负载放电与前面充电不是同时进行。

网友:
图图图图图

网友:
就是找升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六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起来做,因为是实际应用,所以都是直接测试得出数据,0.8V是在室内模拟阴天环境下得 ...

我手头有5W, 10W, 20W, 50W, 80W, 120W, 180W的板子,电压从9V到36V的都有。我们在深圳,非洲历时半年,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包括黎明和黄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得到大量的数据。当然了,这些属商业机密我不能公开,但不过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太阳能电池板电压比标准辐照条件小一半的话,能输出的电流不太标称电流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电压低一半,功率小几百倍。

网友:
接入升降压IC就行了   台湾远翔电源IC   有需要用到的话可以联系咨询Q10779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