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器件代用

楼主:
        论坛的各位前辈,有没有一些可以做元器件替换的联系方式?

网友A:
这个只有上电子元器件的老板那里才能得到答案

网友:
要怎么替换

欢迎大家来到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天地,一起在EEworld交流、学习。

网友B:
问题没有意义,必须具体化。

网友:
国产的供应商代替国外的元器件供应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有意义,必须具体化。

一些IC,等元器件供应商用国内的代替国外的,有什么 交流群或者联系方式呢,怎么找这些可以做代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上电子元器件的老板那里才能得到答案

有老板介绍?

网友:
要有具体的型号,才能知道怎么替换。加我QQ  394233008  我们做国产的可以替换部分国外的

网友:
不是有几家比较大的代理商,具体额就不说了

网友D:
有些品牌会有停产品对应的替代料号,如图所示。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品牌会有停产品对应的替代料号,如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些IC,等元器件供应商用国内的代替国外的,有什么 交流群或者联系方式呢,怎么找这些可以做代替的呢

方向性错误。直接Pin2Pin替代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基于国产资源做新设计,这是任何什么群、什么老板都解决不了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吧,别的都是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性错误。直接Pin2Pin替代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基于国产资源做新设计,这是任何什么群、什 ...

噢,大佬,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