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ower domain

楼主:
請問各為前輩
power domain是指工作電壓嗎

网友A:
domain是区域范围的意思,power domain不是工作电压的意思,是电压域的意思。
对于一款芯片来说,其是由许多模块、子系统集成之后才会发挥它的功能,不同模块之间的工作速度和性能要求不同,此时就需要将这些模块根据实际需要工作在不同的时钟频率和工作电压下。对于暂时不需要工作的模块,可以使用通过降低时钟频率或关掉时钟已达到减少时钟翻转带来的动态功耗(DynamicPower),亦或者通过切断电源来降低静态功耗(Leakage),上面讲的方法会用到时钟切换和门控技术。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工作在同一电压下的模块归为一个组,这就是我们通常在UPF中讲到的PowerDomain即电源域。

每一个电源域可以简单理解为供电逻辑的划分,在该逻辑划分中既包含了设计的物理实体(module)同时也包含了电源线间的连接关系。在基于UPF标准的低功耗设计过程中,必须存在至少一个电源域,并且顶层的电源域必须在进行任何与电源相关的分析或者综合之前预先定义出来,同时还需要将电源域定义在层次化模块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main是区域范围的意思,power domain不是工作电压的意思,是电压域的意思。
对于一款芯片来说,其是由许 ...

謝謝回覆

网友:
不客气的,有空常来论坛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