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LT6100运放的电压范围问题

楼主:
如图:

假设采样电阻为0.15欧姆,Vs+输入10V,放大倍数为10,Vcc不变,那么输出为15V,而Vcc工作电压是3.3V。
这样Vout电压大于Vcc是否可以工作?

网友A:
“这样Vout电压大于Vcc是否可以工作?”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Vout不可能超过Vcc。

网友:
不能工作,你要把取样电阻降低
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Vout电压大于Vcc是否可以工作?”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Vout不可能超过Vcc。

好的谢谢

网友:
轨对轨运放最大输出好像也才VOUT=VCC-0.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