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静态电压的疑惑

楼主:
现在有图1所示的运放电路,在去掉交流部分的电容之后,测量电路的静态点,由于对运放不熟悉,遇到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请教大家,谢谢!

图1

把图1电路简化成图2

图2

根据分压比例得到的电压,Vp=0.985V左右,Vn = Vp, 此时的Vo=Vn-0.035V左右,如果把R24值改为10K,那么Vo=Vn,请问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在R24=2M不改动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Vo=Vn吗?

谢谢!

网友A:
“根据分压比例得到的电压,Vp=0.985V左右,Vn = Vp, 此时的Vo=Vn-0.035V左右”

你这个“Vo=Vn-0.035V左右”,是仿真的结果,还是实际电路测量的结果?无论仿真还是实际电路,运放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分压比例得到的电压,Vp=0.985V左右,Vn = Vp, 此时的Vo=Vn-0.035V左右”

你这个“Vo=Vn-0.035V左 ...

仿真结果跟实际电路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仿真用LM324,实际电路用LM321

网友B:
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在2M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结果跟实际电路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仿真用LM324,实际电路用LM321

这类运放是比较“粗糙”的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较大,失调电压也较大。
偏置电流若是0.1uA,在2M电阻上就有0.2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类运放是比较“粗糙”的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较大,失调电压也较大。
偏置电流若是0.1uA,在2M电阻上 ...

这么说,是由于偏置电压引起的,除了选偏置电压小的运放,没有别的办法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在2M电阻上的压降。

原来还是偏置电压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是由于偏置电压引起的,除了选偏置电压小的运放,没有别的办法了,谢谢

“除了选偏置电压小的运放,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首帖图中看,输入端有个电容C18,这是个交流放大器(输出端未画完全,不知道有没有串联电容)。所以你发现的问题对放大器工作并无影响。估计不必换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选偏置电压小的运放,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首帖图中看,输入端有个电容C18,这是个交流放大器(输出 ...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高于Vp的值,产生比较结果。
实际上现在也能产生比较结果,只是需要的交流信号稍微大一些,效果不是那么理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 ...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高于Vp的值,产生比较结果。

莫名其妙的设计。
Vp还要接到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那么比较器的输入偏置电流也要由R27和R7//R26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C: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 ...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高于Vp的值,产生比较结果。

Vp和Vo接到比较器,目的是什么?判断交流信号的“有”和“无”?那只要将交流信号放大,然后和一个固定的电压进行比较就是了,何必要和输入信号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p和Vo是接到比较器进行比较的,在静态的时候,Vp和Vo两值接近相等,当有微小交流信号进入的时候,Vo的值 ...

参考的是这个电路,TI官方提供的,PIR检测,我的电路里,比较器是MCU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的是这个电路,TI官方提供的,PIR检测,我的电路里,比较器是MCU自带的。

此电路恰恰是U2B输出信号与固定电压进行比较,并不是Vp与Vo进行比较,两个比较器U3和U4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的是这个电路,TI官方提供的,PIR检测,我的电路里,比较器是MCU自带的。

没有查到U2B这个运放型号说明书。
从R8~R11用15M欧看,该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必定是pA级。
U3U4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30p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是偏置电压的问题,谢谢了

原来是PIR检测。
这个问题好办,只要将电路里增加一个调零电位器,将运放输出的零点调到需要的电平即可。具体说就是微调R26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参考的是这个电路,TI官方提供的,PIR检测,我的电路里,比较器是MCU自带的。

此电路中如果R7用2M欧姆(首帖中的R24),那么U2B改用TL082之类普通运放,同时R8~R11改小到1M欧以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如果R7用2M欧姆(首帖中的R24),那么U2B改用TL082之类普通运放,同时R8~R11改小到1M欧以下即可。

好的,我重新调一下电路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重新调一下电路试试,谢谢了

建议使用TL082,是因为该运放为JFET输入,输入端偏置电流常温下典型值30pA,最大200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