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Router走差分线的奇怪问题

楼主:
PADS Router走差分线连不上,是怎么回事。一直都是要切换成单根模式才能连上,有时还连不上。还有,从差分线的两边分别走线时,想要接起来的时候也是经常接不上。如图:     。另外,PADS Rouetr里面可以设置差分对的类吗?就是比如说,一个PCB上有90欧姆阻抗、100欧姆阻抗的差分线,每种有好多个差分对,应该怎么搞?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是否线的设置相应线宽及线距限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是否线的设置相应线宽及线距限定了

我这里好像只设置了6线宽6线距,没有问题吧,两个焊盘之间不可能小于6mil的。还有就是,可以设置差分对类吗,就是把很多差分对分组,用来设置不同的线宽线距。

网友B: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PADS这个垃圾东西真的是根本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PADS这个垃圾东西真的是根本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脚跛怨鞋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好像只设置了6线宽6线距,没有问题吧,两个焊盘之间不可能小于6mil的。还有就是,可以设置差分对类 ...

都可以,要设置好优先级

网友B:
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唧唧歪歪很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唧唧歪歪很爽吗

叽歪的人是你才对吧,瞧你4楼说的啥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叽歪的人是你才对吧,瞧你4楼说的啥话?

关你毛事哦,又不是说你。有本事就证明我是错的,没本事就闭嘴。技术贴不欢迎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你毛事哦,又不是说你。有本事就证明我是错的,没本事就闭嘴。技术贴不欢迎喷子

就不说,你继续喷。。。。

PS: 经验岂能白教无礼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说,你继续喷。。。。

PS: 经验岂能白教无礼之人?

那就请你自便吧,没本事又要出来喷的人,懒得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