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小板连接DTU的困惑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小板,不知如何接线,主要用来连接四信的DTU。只需要连接RXD、TXD、GND就行了,可试了好几次都没办法进入DTU设置页面,看哪位有用过这种小板的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先去弄清楚DTU的接口电平是RS232还是TTL,注意电平匹配。另外得确认你这个USB转232的小板是否正常工作,这个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短接小板的TXD、RXD做自发自收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弄清楚DTU的接口电平是RS232还是TTL,注意电平匹配。另外得确认你这个USB转232的小板是否正常工作,这 ...

DTU接口是232的,这个板子是USB转TTL的,今天刚弄明白,留着以后有机会用吧。店家客服不懂技术胡说,给个差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TU接口是232的,这个板子是USB转TTL的,今天刚弄明白,留着以后有机会用吧。店家客服不懂技术胡说,给个 ...

看照片就应该能看出来,板子上没有232接口芯片。USB串口桥片有带232电平转换的,但这样的芯片能在周边看到电荷泵用储能电容,而该板上并没有。看器件手册,也能弄清楚是否支持232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就应该能看出来,板子上没有232接口芯片。USB串口桥片有带232电平转换的,但这样的芯片能在周边看 ...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