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 使用DFU升级的补充说明

楼主:
pyboard使用DFU升级是最简单省事的,但是这次的板子因为参数上的一个疏忽,造成了一些板子不容易进入DFU模式。产生的原因是这次使用了品质较好的TDK晶体,它的负载电容是10pf;而以前都是使用普通的国产晶体,使用的负载电容是18pf。这次更换了晶体但是忘记修改电容,这样的结果就是系统复位后晶体震荡的稳定时间会边长,超出了内部DFU程序的检测时间(DFU可以使用4-26M之间任意整数频率的频率,使用了HSI进行判断)。如果你的pyboardCN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法。

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当然就是更换电容,但是一是时间有点来不及,在就是手工更换容易影响质量。用一句被现在手机厂家玩坏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吓人的黑科技,不改硬件也可以解决问题。
方法也很简单,先将RST引脚连接到3V3上(pyboardCN V2下部8pin连接器的右上角两个焊盘),在打开终端软件,连接到pyboardCN V2,输入 pyb.bootloader() 指令,就可以进入DFU模式了。在升级过程中,要保持RST和3V3的连接,不能断开。

也可以先断开USB,然后同时连接BOOT0和RST到3V3,在连接SUB线,这样也可以进入DFU模式。进入后BOOT0可以和3V3断开,但是RST需要和3V3保持连接。

网友:
回复看看,顺便凑够十五字

网友:
正在解决此问题

网友A:
试了一下,果然正常进入了 DFU 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果然正常进入了 DFU 状态

DFU的检测时间比较短,造成了这个问题。如果遇到类似现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FU的检测时间比较短,造成了这个问题。如果遇到类似现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虽然进入了正常状态,但是还不能直接烧写官方的固件,会提示 dfu 固件中的信息与当前开发板不符 = =,还是转换成 hex 烧写是靠谱的。

另外官方的代码直接编译成 dfu 或者 hex 然后烧写到 nucleo 和 discover 开发板都是可以正常烧录和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进入了正常状态,但是还不能直接烧写官方的固件,会提示 dfu 固件中的信息与当前开发板不符 = =,还 ...

dfu是可以写入的,部分芯片在dfu模式曾经存在bug(在STM32L4上遇到过),下载后数据会错,无法运行。现在大部分都是正常了。

网友:
谢谢大佬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