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电机评测】任务二(1)

楼主:
         上一节完成了实验平台的搭建,上位机SDK的安装,并成功转动电机。这一节主要是STM Studio上位机软件的安装,并监控部分关键变量。STM-STUDIO是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允许采样和可视化的用户变量的实时应用程序运行时。它的目的是在个人电脑上使用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此工具通过SWIM(单线接口模块),并通过JTAG或SWD(串行线调试)接口STM32微控制器STM8微控制器。调试功能远远比IAR,STVD强大,而且界面更加友好。可以不借助外部仪器测量部分信号,不过使用过程中发现采样率偏低,最高采样率为1ms采集一次,比起示波器或波形记录仪图形要差很多。
       1.ST官网下载STM Studio软件

安装提示缺少JRE,点 是 ,连接过Oracle官网下载JRE组件,记住一定下载32位的软件,下载最新的10.0 64位无法使用。本次下载的是10.0以下最新jre-8u172-windows-i586,可以正常安装。
       2.打开软件后新建工程,导入变量

路径如下,SDK4.3的 keil工程文件,axf格式。

然后导入所有。

点击绿色三角Start,提示如下

可能是某两变量地址冲突,接下来删除所有变量,重新导入,这次只导入所需要的,错误消失。

连接好开发板,按下蓝色按钮,点击开始转动,点绿色三角开始记录数据。

Ia Ib Ic

局部

静态时。

至此对keil程序无任何修改,程序庞大,目前只看到这三个关键变量,需要阅读程序后继续监控其余关键变量,在任务二第二节中发表。

网友A:
STM STUDIO相关手册《开始体验STM-STUDIO》,可以作下参考如何使用这个软件。上传不了附件,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我都看到剩下的变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 STUDIO相关手册《开始体验STM-STUDIO》,可以作下参考如何使用这个软件。上传不了附件,可以百度一下。 ...

可以传到EE下载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我都看到剩下的变量了

我也是不太确定这几个变量到底是不是要监测的变量名,所以先没发,看你的帖子很详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