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37驱动LCD显示有残影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采用的是4路复合,偏置电压采用的是外部电阻分压的形式。但是上电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几个分压处的电压,波形并不是阶梯状的方波形,而是像尖峰脉冲一样的波形,如图。
而且LCD输出的各个引脚也是这种波形,导致显示的时候会有残影。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两个图形,第一个是COM端输出的情况,第二个是V2的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硬件的配置问题,如果配置正确,可在输出口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