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lQSYS中edIP请教

楼主:
1芯积分
HPS中 如何同时控制offset 为0 和1时的两个寄存器,my_first_hps_fgpa例程中只给出了控制offset为0的方法,不知道如何同时控制多个寄存器的具体代码实现

网友A:
写寄存器啊,写两个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寄存器啊,写两个不就行了

写了,问题是HPS控制时不会用地址线切换地址,在例程中没找到如何切换,只讲了根据地址偏移来计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