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函数delay()里面最大写多少

楼主: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
delay()的括号里面最大写多少呢

网友A:
是由z的类型int 0~65535决定么

网友A:
可以写多个delay()增加延时么,比如
void main()
{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多个delay()增加延时么,比如
void main()
{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 ...

你应该用for的想法嵌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for的想法嵌套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z的类型int 0~65535决定么

是的(当然这么长的delay延时意义不大)

网友:
1ms延时函数中我通常用到的是y=120,而且我当时搜到一个如何计算延时时间,发现延时函数延时真的不太准,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
这个delay填的最大值由数据类型决定,比如你定义的是uint类型,最大值为65536,当循环的数超过这个量时
数据就会溢出,之后无论多大,延时时间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