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畅玩” 00 pyboardCN v2之“玩耍计划”

楼主:
一、前言
   应活动要求,先写(挖)个(个)计(大)划(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写得够多这个直接转为一个索引好了_(:з」∠)_

二、具体计划

三、后记

       挖了个大坑,下半年一直都很忙,希望在活动之前填完这几个吧(大佬们别打我,虽然看起来的确很少).....   最后,这个坑希望能一直挖下去,毕竟我还是很看好microPython滴~~~~~~~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孤立质子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D大,我想问几个问题:
1、这块板子是按照官方PYB10的固件来设计的吧,我对照了下官方PYB10和PYB11的引脚图,发现主芯片是一样的,只是布局稍微改动了,而且官方PYB10的引脚图标注有出现“跳序号”的问题(比如串口那里,缺了第五组,直接跳到第六组)。而我又拿PYBCN_V2的引脚图与官方的两张图对比,发现引脚标注方面更像PVB11,能解释一下吗?我有点头大。另外官方PYB10和PYB11到底哪里不同了,官方也没说。

2、关于引脚方面,我查了下,除了左上角的VIN和VBUS不通联,剩下的所有引脚都是横向通联的。为了后期和您的扩展板能够对接上,那么我到底该焊排母还是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大,我想问几个问题:
1、这块板子是按照官方PYB10的固件来设计的吧,我对照了下官方PYB10和PYB11的引 ...

PYBV11的资料很少,参照源码,可以发现时钟频率不同,PYBV10是8M,PYBV11是12M。其它细节有些差别,整体还是一致的。

PYBCN_V2的引脚是参考PYBV10的,但是做了改动,用起来更方便。从正面看,左边是Y1-Y16,右边是X1-X22(取消了GND、3V3、Vin占用的X13-X16)。的确除了VBUS和Vin外,其它都是连通的。这样有多种用法:
  • 两个都用标准排针
  • 两个都用标准排母
  • 一排用排针,一排用排母
  • 使用和Nucleo开发板一样等长排针
  • 使用TI的LaunchPad那样的一边排针一边排母

预备以后通过它们连接扩展板,可以直接层叠方式连接,可以上方层叠也可以下方层叠,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吧。

另外串口5被USB占用了,所以PYB系列都不会有串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