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ABT541各路输入信号不同时,输出受干扰

楼主:
如下图,只输入A1,A2,A3。A1输入占空比0.2的PWM信号,A2和A3输入高电平,Y1输出正常,Y2和Y3输出貌似受Y1影响受到干扰,输出如下2和3的波形(原本应是高电平),输入端检测过是正常波形,求助

网友A:
“A2和A3输入高电平”

这个“高电平”是如何施加上去的?直接联接到电源正端?经过电阻?A1、A2、A3这三条线是否较长且靠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和A3输入高电平”

这个“高电平”是如何施加上去的?直接联接到电源正端?经过电阻?A1、A2、A3这三 ...

这个高电平和PWM都是通过arm芯片输出直接接到ABT541输入端,未经过电阻,arm芯片与ABT541靠的比较近,线间距也较大。难道我供电电压太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电平和PWM都是通过arm芯片输出直接接到ABT541输入端,未经过电阻,arm芯片与ABT541靠的比较近,线 ...

难道我供电电压太小了吗

很可能是这样。该缓冲/驱动器额定工作电压5V,最小4.5V。

网友B:
换成了5V供电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了5V供电还是一样

建议使用74HC574之类。该型号缓冲/驱动器供电电压可以低到2V高到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