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双buck电源输入,其中一个mos管总是烧坏!

楼主:
当Q4关断的时候,Q3可以正常导通工作,Q3关断的时候,Q4可以正常导通工作,但是Q4正常导通工作的时候,Q3就会烧坏!

网友:
pwm1和pwm2的频率都为20kHz,mos管IRF4905主要参数为:(Vdss=-55V, Rds(on)=0.02ohm, Id=-74A)

网友A:
“Q4正常导通工作的时候,Q3就会烧坏!”

谁设计的这个电路?
自己计算一下:当Q4导通时(亦即18V电源负端接24V电源正端),Q3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过,PWM1的驱动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4正常导通工作的时候,Q3就会烧坏!”

谁设计的这个电路?
自己计算一下:当Q4导通时(亦即18V电源负 ...

看来就是这么被击穿的!有没有Vgs<-42v的啊?我看了基本上Vgs都是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