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退出while(cin>>str)循环

楼主:
方法:回车后,在新行Ctrl+z并回车。若输入数据后Ctrl+z再回车无效。

原因:

        输入缓冲是行缓冲。当从键盘上输入一串字符并按回车后,这些字符会首先被送到输入缓冲区中存储。每当按下回车键后,cin.get()   就会检测输入缓冲区中是否有了可读的数据。cin.get()   还会对键盘上是否有作为流结束标志的   Ctrl+Z   或者   Ctrl+D   键按下作出检查,其检查的方式有两种:阻塞式以及非阻塞式。

        阻塞式检查方式指的是只有在回车键按下之后才对此前是否有   Ctrl+Z   组合键按下进行检查,非阻塞式样指的是按下   Ctrl+D   之后立即响应的方式。如果在按   Ctrl+D   之前已经从键盘输入了字符,则   Ctrl+D的作用就相当于回车,即把这些字符送到输入缓冲区供读取使用,此时Ctrl+D不再起流结束符的作用。如果按   Ctrl+D   之前没有任何键盘输入,则   Ctrl+D   就是流结束的信号。

        Windows系统中一般采用阻塞式检查   Ctrl+Z、Unix/Linux系统下一般采用非阻塞式的检查   Ctrl+D。楼主是在Windows系统下,因此使用阻塞式的   Ctrl+Z   来标识流的结束。

        这种阻塞式的方式有一个特点:只有按下回车之后才有可能检测在此之前是否有Ctrl+Z按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输入缓冲区中有可读的数据则不会检测Ctrl+Z(因为有要读的数据,还不能认为到了流的末尾)。还有一点需要知道:Ctrl+Z产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ASCII码值,也就是说它产生的不是一个字符,所以不会跟其它从键盘上输入的字符一样能够存放在输入缓冲区。明白了这几点之后就可以来解释楼主提出的问题了。

        从键盘上输入abcd^z   加   回车之后在Windows系统上是这样处理的:由于回车的作用,前面的   abcd   等字符被送到输入缓冲区(注意:上面说过了,^z不会产生字符,所以更不会存储到输入缓冲区,缓冲区中没有   ^z   的存在)。这时,cin.get()   检测到输入缓冲区中已经有数据存在(因此不再检查是否有   ^z   的输入),于是从缓冲中读取相应的数据。如果都读取完了,则输入缓冲区重新变为空,cin.get()   等待新的输入。可见,尽管有   ^z   按下,但是由于在此之前还有其它输入字符(abcd),所以流也不会结束。

        因此,输入流结束的条件就是:^z   之前不能有任何字符输入(回车除外),否则   ^z   起不到流结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