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关键字所有用法详解

楼主:
以前总是对static的涵义模棱两可,不太敢用,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该用。其实static用法非常广泛,静态变量、静态成员、静态函数等,如果用的好,会使程序提升一个等级,并且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单例模式…而且静态数据成员存储在静态存储区,只存储一次,可以节省内存。所以在这里尽自己目前的理解做一个总结:

用法1:static局部变量

我的理解是有点类似全局变量的功能,但只能被赋值一次,也就是说函数第一次赋值之后,会一直保存这个值。

void f()
{
    static int st=10;
    st++;
    cout< }
int main()
{
    f();
    f();
    f();
}
输入结果为:11
用法2:static全局变量

静态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类似,只是作用域不同,都是存储在全局数据区。
关于存储区:new产生的动态数据存储在堆去;自动变量存储在栈去,会自动释放;而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存储在全局存储区,不会随函数退出而释放。
与一般全局变量的区别:

static全局变量只初始化一次
仅能在本文件中使用,其它文件可以定义相同名字的变量
用法3:static函数

只要记住一点:静态函数与普通函数的区别,只能在声明它的地方可见,不能被其它文件所使用

static void f();
int main()
{
    f();
}
void f()
{
    cout<<"fuck"< }
总结1: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文件中可用,则声明为static全局变量,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函数内部可用,则声明为static局部变量。

OK,讲完了面向过程,该轮到面向对象了,这也是我觉得static比较精华的地方。

用法4:static数据成员

静态成员可供所有的对象访问,只分配一次内存,也只有一份拷贝,对于每个对象都是一样,它的值可以更新;
静态成员存储在全局数据区,因此不能类声明中定义,初始化规则:<数据类型><类名>::<静态数据成员名>=<值> ,在使用前必须初始化;
访问:通过对象或者类名来访问;
静态成员的访问符和普通成员一样:public、protected、private;
作用:

实现全局性,但不会与程序中其它全局名字冲突
与private搭配,可实现信息隐藏
一个计数的例子

class Example
{
public:
    static int count;
    Example() {
        count++;
    }
};
int Example::count = 0;
int main()
{
    Example e1,e2;
    cout< }
输出:2
用法5:static成员函数

与静态成员类似,它是类内部共同享用,和普通函数不同,静态成员函数没用this指针;
访问:与静态成员类似通过类名或对象;
非静态成员函数可以任意地访问静态成员函数和静态数据成员,但反过来不行;
静态成员之间可以相互访问,包括静态成员函数访问静态数据成员和访问静态成员函数;
class Example
{
private:
    int m1;
public:
    static int count;
    Example() {
        count++;
    }
    static void f1();
    void f2()
    {
        f1();//OK
    }
    void f3();

};
void Example::f1()
{
    cout << m1 << endl;//错误调用
    f3();//错误调用
    cout << count << endl;//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