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4+PT100恒流测温电压输出不变

楼主:
使用LM334恒流源输出2mA的电流,流过PT100,然后放大,为什么我把PT100放在热水中,
在PT100的上端测电压,电阻在变,电压一直不变是怎么回事?

电流的计算是根据数据手册,2mA=0.134V/67Ω

ST公司文档

TI公司文档

网友A:
要判断故障在何处,可以用两块万用表,一块置电流档,与铂电阻串联,另一块置电压档,与铂电阻并联。
在室温下和沸水温度下,看看两块万用表读数。

网友B:
1.跟恒流源的关系比较大,实时测一下电流的变化情况。
2.建议使用温度变送器与PT100配合将温度转为电压信号进行A/D变换,以前用的温度变送器是JM61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判断故障在何处,可以用两块万用表,一块置电流档,与铂电阻串联,另一块置电压档,与铂电阻并联。
在室 ...

好的,待会就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跟恒流源的关系比较大,实时测一下电流的变化情况。
2.建议使用温度变送器与PT100配合将温度转为电压信 ...

我也觉得是电流源,但是现在电流源是用的LM334芯片,不知道怎么弄。

能跟你请教一下你的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待会就去试一下

两块万用表,实际上就是最基础的伏安法测量电阻。此法虽然很粗糙,误差较大,却可以迅速判断你的铂电阻或者恒流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块万用表,实际上就是最基础的伏安法测量电阻。此法虽然很粗糙,误差较大,却可以迅速判断你的铂电阻或 ...

嗯嗯,昨天后来调试正常了,输出电流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Ω,变化了25℃,电阻变化15Ω,用恒流来做的,电压才变化30mV,经过放大以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灵敏度嘛?就是单位温度变化的电压变大,我提高了后级的放大倍数,感觉效果一般。

因为考虑到PT100自身发热引起电阻的变化,L流过的电流小于5mA,所以设置的2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昨天后来调试正常了,输出电流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 ...

铂电阻温度系数大约是千分之四每摄氏度(铜、铁、铝等金属也差不多)。你测量的结果大致正常。
要提高性能,应该采用桥式电路(和惠斯登电桥形式相同)。在电桥的一个对角线施加电流,另一对角线测量电桥的失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昨天后来调试正常了,输出电流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 ...

因为考虑到PT100自身发热引起电阻的变化,L流过的电流小于5mA,所以设置的2mA

那叫自热效应。2mA都有点大了,最好小于1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昨天后来调试正常了,输出电流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 ...

使用铂电阻构成电桥,需要注意引线电阻的影响,尤其是在测温元件距离电桥的其它三个电阻较远情况。此时应该采用四引线或者三引线铂电阻,以抵消引线电阻的影响。具体电路可以查询温度测量有关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昨天后来调试正常了,输出电流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 ...

用铂电阻(或者铜电阻)测量温度,不必使用恒流源。
供给铂电阻电流,可以使用普通电压源,与铂电阻串联一支温度系数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的电阻,此普通电压源同时作为A/D转换的基准电压源。这样,由于电压源变化而产生的误差可以互相抵消,结果仍然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铂电阻温度系数大约是千分之四每摄氏度(铜、铁、铝等金属也差不多)。你测量的结果大致正常。
要提高性能 ...

难怪,我用的是三线制,直接用的同相放大电路,放大PT100电阻上的电压。
嗯嗯,电桥法见过见过。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考虑到PT100自身发热引起电阻的变化,L流过的电流小于5mA,所以设置的2mA

那叫自热效应。2mA都有 ...

好的好的,设置电阻就可以达到,嗯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铂电阻(或者铜电阻)测量温度,不必使用恒流源。
供给铂电阻电流,可以使用普通电压源,与铂电阻串联一 ...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这种电路见过。
现在是买到PT100价格12元,我们要做的整个系统也就30来元,价格有点贵,DS18B20便宜,但是不能(某些原因吧)。

那现在便宜测温的方法,是不是用NTC热敏电阻,这种我看别人都是NTC+固定芯片,输出SPI信号,这种办法,一个固定的芯片也很贵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这种电路见过。
现在是买到PT100价格12元,我们要做的整个系统也就30来元,价格有 ...

测量温度使用的传感器,有热电阻(铂电阻和铜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等。
铂电阻是最准确的(当然也分级别)。铜电阻测量温度范围较小,但较便宜。热敏电阻便宜,灵敏度高,但长期稳定性较差。
选用何种传感器,应该根据温度测量范围以及精度而定。你提到18B20,该芯片测量范围不大,精度也不高,但使用方便。若是不准使用18B20,完全可以使用铜电阻。铜电阻完全满足18B20的测量范围和精度。至于热敏电阻,测量范围估计满足你的要求,但精度是否能够满足就难说了,而且热敏电阻阻值与温度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这种电路见过。
现在是买到PT100价格12元,我们要做的整个系统也就30来元,价格有 ...

12元的铂电阻,估计是很粗糙的,很可能是等级之外的,甚至是不是金属铂都难说。因为铜铁铝等金属的电阻温度系数都差不多,拿铁丝当铂电阻卖给你,你也分辨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电流源,但是现在电流源是用的LM334芯片,不知道怎么弄。

能跟你请教一下你的原理图吗?

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JM618现在很难找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00&id=358994637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JM618现在很难找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60405.10.3 ...

这个太贵了,我想把成本控制在几块钱测量温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温度使用的传感器,有热电阻(铂电阻和铜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等。
铂电阻是最准确的(当然也分级 ...

测量范围的话,就是普通的室温,0℃~50℃就差不多了,精度的话,±1~2℃都没关系的
NTC不线性,现在有线性化话的电路,但是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有用过。
今天还查到了LM35芯片,可以用来测温,目前在考虑中使用哪种方法。
铜电阻,我看看哈